Cadence 21年新版本INNOVUS崩溃问题

楼主(2021-09-13):
RT,新版INNOVUS 21.11.000 ISR1启动时崩溃,报crashed signal 11, 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其他21版本软件比如GENUS和COMFRML都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相同情况的。

网友:
貌似是服务器设置或者资源问题

楼主:
SSV Tempus 21.11.000 ISR1也有完全相同的问题。

网友A:
It runs on redhat 7. maybe you should check your OS version.

网友B:
你的OS版本,以及内存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OS版本,以及内存大小?

CentOS 7.9.2009 内存512G

楼主:
引用 网友A:
It runs on redhat 7. maybe you should check your OS version.

My machine runs CentOS7.9, it should be identical to RHEL7. And the error msg did not show missing GLIBC, it simply gives a segmentation fault and crash.

网友B:
引用 楼主:
My machine runs CentOS7.9, it should be identical to RHEL7. And the error msg did not show missing ...

是否有尝试在较低的版本上运行过呢,比如7.2 7.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有尝试在较低的版本上运行过呢,比如7.2 7.4

没有,手上的机器全都是7.9,目前打算把这台重启试试。

网友C:
CentOS 7.8上没有问题。看看是不是LD_LIBRARY_PATH中加载了错误的或者多余的库目录

网友D:
我试了下,貌似以前的lic有问题啊。 能分享下你的lic吗?

**WARN: (IMPLIC-23):                Current status: 'ERROR (LMF-10008): License call failed for feature First_Encounter_VIP, version 21.100 and quantity 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试了下,貌似以前的lic有问题啊。 能分享下你的lic吗?

**WARN: (IMPLIC-23):                Current status: 'ERROR  ...

照着格式把这个加上就行吧。

楼主:
目前测试应该是patch导致的崩溃,使用的是1.6版本的pubkey_verify。

网友:
21版本各种崩溃刷刷新的IS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照着格式把这个加上就行吧。

这First_Encounter_VIP 的feature, lic里面一直都有的。感觉是patch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First_Encounter_VIP 的feature, lic里面一直都有的。感觉是patch的问题。。

我这边patch后lic checkout 成功,然后就崩了。

网友E(2021-10-30):
引用 楼主:
SSV Tempus 21.11.000 ISR1也有完全相同的问题。

同样的问题,BASE 版本可以运行,ISR1 就不行了,同样的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样的问题,BASE 版本可以运行,ISR1 就不行了,同样的错

同样情况.  返现很多都是base 没毛病, ISR hotfix 毛病一大堆.  连最基本的IC618都逃不过这个规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手上的机器全都是7.9,目前打算把这台重启试试。

7.4 上 base 和isr1 都没问题,readme上给的也是7.4.  Ubuntu20上 isr1  也是直接崩.....但是20.10和03 上就没问题.  都是玄学.
急得话, 回退到20.10 也不是不行.  莫不是玩的5nm,非得这么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试了下,貌似以前的lic有问题啊。 能分享下你的lic吗?

**WARN: (IMPLIC-23):                Current status: 'ERROR  ...

这个检查一下你的lmgrd和cdslmd的版本是否太久,用11.16后的

网友(2022-08-03):
求一个innovus-20/18版本的license

网友(2022-10-07):
解决了么。。。同崩

网友:
pub key 现在无法用到新的flexnet 11.16,所以在新的工具出来之前不要升级新的软件

网友(2023-01-04):
有人解决了此问题吗?

楼主:
往后的几个hotfix我这边没有崩了,但我目前主要还是用201.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往后的几个hotfix我这边没有崩了,但我目前主要还是用201.

License call failed for feature First_Encounter_VIP, version 21.100 and quantity 1. The license server search path is defined as <none>.

License找不到呢?
我也定义了的:

FEATURE First_Encounter_VIP cdslmd 21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6DC4CD9C0E17CED5E073 VENDOR_STRING=UHDERM HOSTID=ANY \
        vendor_info=31-dec-2015 \
        ISSUER=CDNS216dfa12b695947d596a697549785772 ISSUED=31-dec-2015 \
        SN=2015-12-31T08:18:28:248 SIGN2="00DF 29D9 17BD A756 D06C \
        C695 8D4C 92BA CACE 7F00 68AB 85C3 1502 EED4 282F 05F2 12BF \
        43EC C7B2 8CE4 2928 2E94 ABBF 64C7 90CF A9DB CF7B 75E3 DBA5 \
        187E" V7.1_LK=8DA4CDFCDE03D9DCEB98

网友:
引用 网友F:
License call failed for feature First_Encounter_VIP, version 21.100 and quantity 1. The license se ...

使用下面的命令patch了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1patch -ecc /opt/Cadence/INNOVUS211

网友G(2024-02-21):
同样有此问题,请教应该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样有此问题,请教应该如何解决

Hotfix打上。

网友(2025-06-09):
引用 楼主:
Hotfix打上。

确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CentOS 7.8上没有问题。看看是不是LD_LIBRARY_PATH中加载了错误的或者多余的库目录 ...

发现了 阎大神.....

网友H:
请教下楼主,最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下楼主,最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多少年前的问题了,INNOVUS211我们都不用了,直接DDI231/251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年前的问题了,INNOVUS211我们都不用了,直接DDI231/251吧。

嗯,我就是用的DDI231版本出现的这个问题。。。。楼主能支支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