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layout中的layout.oa文件是干嘛的

楼主(2021-09-13):
想请问一下1.layout的文件夹都会有个layout.oa,是干嘛的呢?、2.还有当工具没保存闪退后,还会生成一个layout.oa-的文件,听别人说这个.oa-文件是没保存之前的内容缓存,那么想要恢复闪退之前没保存的数据这个.oa-文件如何使用呢,请大神赐教。

网友A:
把layout.oa- 拷贝为 layout.oa ,覆盖掉原来的layout.oa。

网友B:
layout.oa-是闪退时保存的layout,但是不能确定是那一次保存的,因为有时候闪退并不会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layout.oa-是闪退时保存的layout,但是不能确定是那一次保存的,因为有时候闪退并不会保存, ...

那就拷贝成 layout_1.oa,打开看看是不是你要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layout.oa- 拷贝为 layout.oa ,覆盖掉原来的layout.oa。

原来如此,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yout.oa-是闪退时保存的layout,但是不能确定是那一次保存的,因为有时候闪退并不会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