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的cursor会乱跳

楼主(2021-09-13):
verdi的cursor在波形窗口trace信号后会跳到波形的最开始,目前的设置如下:

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应该是你不小心点到一个没有变化的信号,就回到最左侧了。

网友B:
楼上正解。如果你要通过双击信号进行追踪代码,记得一定要在信号的跳变沿双击,否则的话它会定位到前一个跳变沿,如果你双击的位置往前都没有跳变沿,那它就直接跳到最开始的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不小心点到一个没有变化的信号,就回到最左侧了。

有时候在trace某个信号的时候会不可避免的会点到波形不变的地方,就跳到最左侧了,这个可以设置不跳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如果你要通过双击信号进行追踪代码,记得一定要在信号的跳变沿双击,否则的话它会定位到前一个跳 ...

刚刚试了下,确实是这样

网友A:
我刚 试了一下,你截图的选项第一个不勾就能实现点任意地方,光标就停留在此处。

网友(2022-11-29):
引用 网友A:
我刚 试了一下,你截图的选项第一个不勾就能实现点任意地方,光标就停留在此处。 ...

好像没用,还是会跑到开头

网友(2024-09-25):
请教下是如何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