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ISE环境下,可以用什么方法给客户提供仅用于仿真评估而不能综合实现的IP?

楼主(2021-09-13):
如题,请问在ISE环境下,我可以用什么办法给我的客户提供仅用于仿真评估的IP文件,就是说客户可以用此文件基于ISim等软件进行功能仿真,但不能对此文件进行综合并实现,客户评估满意后,我再提供对应的NGC网表文件供客户使用?

我曾在Xilinx的社区论坛求助,未能得到想要的方案:请问在ISE环境下可以用什么方法给客户提供用于评估的IP?

但,话说高手通常在民间,所以在本坛求助,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A:
我们是直接给的网表,只是在里面加了一些模块,然后使用一段时间会随机复位。客户如果愿意在复杂的网表里面清理所有的随机复位的话

网友B:
需要rom存储你ip的运行时长,ip启动时获取时长参数,超出有效范围禁止运行,未超出则正常运行,且不断给这个时长++并随时刷新回rom。为防止客户解密,时长的参数是加密非明文的,且存储地址最好是非固定跳跃式的,或多地址组合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直接给的网表,只是在里面加了一些模块,然后使用一段时间会随机复位。客户如果愿意在复杂的网表里面 ...

您好,谢谢您的帮助。
我致力于为我的客户提供基于xilinx系列FPGA,针对性地实现LUTs/DFFs级的优化,控制逻辑级数和资源消耗。通常都是基础性的小型IP,并嵌入到客户的整机设计中,常见的设计结果差不多在几十~一百多LUTs/DFFs的资源消耗,这个方法有点儿不好实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rom存储你ip的运行时长,ip启动时获取时长参数,超出有效范围禁止运行,未超出则正常运行,且不断给这 ...

您好,谢谢您的帮助。
我致力于为我的客户提供基于xilinx系列FPGA,针对性地实现LUTs/DFFs级的优化,控制逻辑级数和资源消耗。通常都是基础性的小型IP,并嵌入到客户的整机设计中,常见的设计结果差不多在几十~一百多LUTs/DFFs的资源消耗,这个方法有点儿不好实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您的帮助。
我致力于为我的客户提供基于xilinx系列FPGA,针对性地实现LUTs/DFFs级的优化,控制 ...

查下客户提供的器件型号是否支持DNA功能,即唯一ID,然后让客户提供这个ID,你们的ip配合XILINX的源语DNA_PORT*使用获取DNA进行对比,DNA匹配补上禁止运行或者故意逻辑错误。

这样只能限制客户设备范围,不能从有效期上限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直接给的网表,只是在里面加了一些模块,然后使用一段时间会随机复位。客户如果愿意在复杂的网表里面 ...

突然想起我们之前一个项目用的C家的HIFI DSP IP核, 用的评估版本, 没有买license, 芯片做回来, bringup的时候发现里边有时序炸弹, 差不多运行10秒钟, DSP就自动复位了

仿真的时候他们也没仿过这么长时间,好像, 还好是双核CPU, 另一个是付过钱的, 还能凑合用单核使用, 后来下一版乖乖的换回买过license的DSP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下客户提供的器件型号是否支持DNA功能,即唯一ID,然后让客户提供这个ID,你们的ip配合XILINX的源语DNA ...

您好,谢谢您的帮助。
1)我的IP规模较小,而且现在好多大型IP的供应商习惯DNA绑定。我的IP与别家的IP在同一个客户那里都绑定DNA时,DNA_PORT原语调用是否会冲突,我还需要试验确定。
2)我没有选择DNA绑定最大的原因是我需要为客户的每颗芯片都编译一次,IP规模又小(其实就是如果绑定DNA的话,收的钱还不够我每次都编译花的时间值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突然想起我们之前一个项目用的C家的HIFI DSP IP核, 用的评估版本, 没有买license, 芯片做回来, bringup的 ...

真羡慕你有一个这么有钱的老板,可以流片玩儿。还是,现在的IC行业流片跟我们做PCB打个样板一样简单?确实对这个行业太不了解了。
EETOP也是,非把FPGA逻辑设计和IC设计搞在一个版块,弄得我在这里经常性的感觉好尴尬。。。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羡慕你有一个这么有钱的老板,可以流片玩儿。还是,现在的IC行业流片跟我们做PCB打个样板一样简单?确 ...

说简单也不是很简单, 流片设计前端,后端时间也很长,  即便是MPW做一个工程样片, 只是费用相对低一些, 单也不是特别低

不过,反正投资人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简单也不是很简单, 流片设计前端,后端时间也很长,  即便是MPW做一个工程样片, 只是费用相对低一些, 单 ...

兄弟,不对哦。。。突然反应过来,我在这儿吃啥子瓜哦,这钱,最终肯定得加在芯片的售价里面,最终还是我们用芯片的人买单,弄了半天,我们原来是那只羊。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不对哦。。。突然反应过来,我在这儿吃啥子瓜哦,这钱,最终肯定得加在芯片的售价里面,最终还是我 ...

这个是没错, 就看加多加少了,

所以要有适当的竞争, 价格才会合理一些, 否则, 人家想加多少加多少, 你没得选很坑爹

不过就像击鼓传花一样, 最后到谁手里, 谁买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没错, 就看加多加少了,

所以要有适当的竞争, 价格才会合理一些, 否则, 人家想加多少加多少, 你没 ...

闲聊哈。。。会不会你设计的芯片卖给了做手机的,然后你买下了那个手机。。。哈哈。。。就是开玩笑说起耍的,莫生气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聊哈。。。会不会你设计的芯片卖给了做手机的,然后你买下了那个手机。。。哈哈。。。就是开玩笑说起耍 ...

生气这个不至于
这就是正常的市场行为, 流动起来才产生经济效益么

芯片企业同样有他上游企业压榨, 代工厂产能爆炸, 提高价格, 然后封装厂产能爆炸, 也涨价, 测试工厂还爆满, 然后继续涨价,
等你拿到了芯片,好几个月, 甚至有的时候大半年才拿到, 这段时间的公司开销之类的也很大,
经过三四轮涨价之后, 以及各种成本, 最后只能加到芯片上, 继续传递下去,,, 周而复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闲聊哈。。。会不会你设计的芯片卖给了做手机的,然后你买下了那个手机。。。哈哈。。。就是开玩笑说起耍 ...

做消费类芯片的, 是很有可能的, 自家的芯片最后成为产品, 再卖回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消费类芯片的, 是很有可能的, 自家的芯片最后成为产品, 再卖回给你

与君共勉,咱们这些工程师些,做设计时还是老实些吧,指不定啥情况下结果是我们自己买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与君共勉,咱们这些工程师些,做设计时还是老实些吧,指不定啥情况下结果是我们自己买单。。。
...

是这样,
话说, 之前公司买了国内某款一线手机品牌商的TWS ANC主动降噪耳机, 研究对手的芯片性能, 以及产品性能之类的
我在地铁试了一下, 降噪效果确实可以, 但是发现蓝牙丢包率太高了, 听歌断断续续, 在空旷无人地区也能听到蓝牙丢包产生的噪音, 地铁里放鞭炮一样, 空旷地区放摔炮一样, 很影响使用体验

话说小米, OV, 华为, 以及其他二三线品牌300-700价位的tws耳机很多都用了这家国内上市公司的芯片方案,, 不知道这家芯片公司的袁工买到自家芯片方案的耳机, 然后很幸运的碰到和这个一样的问题的耳机作何感想

至于是哪家芯片方案 百度 各家tws耳机拆解就知道了, 很经典的一个方案, 除了高通以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
话说, 之前公司买了国内某款一线手机品牌商的TWS ANC主动降噪耳机, 研究对手的芯片性能, 以及产 ...

OK,此话题得就此打住了,毕竟现在这论坛的这个版块是IC设计师的地盘。

网友C:
引用 楼主:
OK,此话题得就此打住了,毕竟现在这论坛的这个版块是IC设计师的地盘。
...

确实很有可能碰到熟人, 不过领导以及其他人80后, 他们聊得最多还是另一个受社区,, 代沟

网友D(2022-04-30):
引用 网友C:
确实很有可能碰到熟人, 不过领导以及其他人80后, 他们聊得最多还是另一个受社区,, 代沟
...

什么社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社区啊?

水木,

网友D:
水木版没人气,不活跃,一天都难得有一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水木版没人气,不活跃,一天都难得有一个帖子。

嗯,我是没注册过,其他同事80后,85后,他们用的比较多,可能是他们大学时候的习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都没听过这个还是毕业之后领导他们聊起,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