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nnovus可以完全只用界面操作吗?还是对于简单的设计可以?

楼主(2021-09-13):
大家好,想问一个Innovus使用的问题:可以完全只用GUI操作吗?

网友:
可以,不過有一些功能應該就需要用到指令才可以執行到,不過那些多數為進階功能

网友:
gui 也是图形话的command, 很多mode 还是的看有没有

网友: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这样效率很低还不好debug

网友:
相当一部分的命令都没有对应的GUI,比如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