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的匹配

楼主(2021-09-13):
请问,在仿真电荷泵的静态电流匹配的时候,它的匹配精度和平坦度是和什么有关系呀?

网友A:
匹配精度与Iup和Idn的电流匹配有关,平坦度一般是因为沟道调制效应引起的。一般Iup是由P管电流源+开关组成,Idn是N管组成的,所有肯定不能完全相等,就存在一个失配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匹配精度与Iup和Idn的电流匹配有关,平坦度一般是因为沟道调制效应引起的。一般Iup是由P管电流源+开关组成 ...

好的,谢谢您!

还想问一下关于电荷泵仿真中的动态电流匹配以及环路的相位裕度应该怎么仿真呀?
主要就是这两种仿真的时候的开关的信号应该给什么。

网友:
一般动态的话就跑trans,然后观察充放电的电流脉冲有多大匹配,这时开关可以给一个1/2占空比的方波,周期和REF一样。相位裕度得看你的运放加在哪里了,对应的加入iprobe,仿环路stb。相位裕度和开关打开或者关闭好像没多大关系,但是需要设置环路滤波器的初始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