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LPDDR4可以用16bit预存取,cpu得cache line不会浪费数据吗

楼主(2021-09-14):
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LPDDR4可以用16bit预存取,而DDR4不能用,是因为跟LPDDR4匹配得CPU改变了嘛 ,听说DDR4不能用16bit预存取是因为cache line 不能接受这么多数据。但为什么LPDDR4却不会浪费呢

网友A(2021-10-17):
个人观点,LPDDR4每个channel的颗粒位宽是16bit,比如上个项目中使用的LPDDR4X就是16bit x BL32的组合。

网友B:
DDR4的DIMM条通道位宽是64的,用16bit预取就是64*16=128Byte,超过了cache line大小。
LPDDR的通道位宽是16的,16bit预取才32Byte, 不超过cache line就可以,用两个Burst组成一个cache line.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R4的DIMM条通道位宽是64的,用16bit预取就是64*16=128Byte,超过了cache line大小。
LPDDR的通道位宽是16 ...

哇!是的,您这个回答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真的太感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观点,LPDDR4每个channel的颗粒位宽是16bit,比如上个项目中使用的LPDDR4X就是16bit x BL32的组合。 ...

大哥,我基础还很薄弱,在我读到的资料中,BL长度有1,2,4,8,16这几种,但是我有点没看懂您说的BL32是怎么由什么组合成的,能往细了解释一下嘛。拜谢了

网友(2022-01-17):
引用 楼主:
哇!是的,您这个回答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真的太感谢您了

可以加我微信交流:15012801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