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阵列初始化和仿真性能问题

楼主(2021-09-14):
在IC设计中,处于减少功耗和面积的考虑会存在部分的无复位寄存器和存储单元,而在使用VCS进行仿真时,无复位的寄存器和存储单元输出会是X态,因此会导致仿真异常,仿真结果不符合预期,因此在仿真时,需要对无复位的寄存器和存储单元进行初始化。
为了方便使用uvm_hdl_deposit函数来进行force。uvm_hdl_deposit的使用需要编译时假如debug功能,但是开启debug功能,又会影响仿真性能。
有何办法能获得uvm_hdl_deposit和性能之间的平衡?

网友A:
仿真工具不是支持对寄存器复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工具不是支持对寄存器复位吗

工具只能选择初始化为0、1、x。但是有些阵列需要初始化为一个固定的配置,比如123456这种。

网友B:
readmem这个 so easy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admem这个 so easy

啥玩意

网友C:
你说的这种情况,这类的memory是需要初始化的。如果memory很大,硬件初始化时间会很长,我们一般是在验证环境中实现一个快速初始化的task,通过后门的方式将memory的初值刷成0或者其他值。如果是内部的逻辑memory,一般就是直接刷成0了,如果是配置memory,我们的ral脚本生成的ral_model中会提供memory的后门初始化函数。因此我们项目中一般不用uvm_hdl_deposit这个东东

网友D:
问题很初级,属于初学者的问题。。。一般都不用deposit,reg的话,编译和仿真命令行解决,memory的话$readmemh解决,或者你自己写task来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工具不是支持对寄存器复位吗

懂你的意思了。查了下,用+vcs+initreg+config+config_file可以指定具体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种情况,这类的memory是需要初始化的。如果memory很大,硬件初始化时间会很长,我们一般是在验证环 ...

通过后门的方式将memory的初值刷成0或者其他值。
后门的方式是什么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很初级,属于初学者的问题。。。一般都不用deposit,reg的话,编译和仿真命令行解决,memory的话$readm ...

用uvm_hdl_deposit是因为信号很多(上千个),又有一定的规律,它可以以字符串的方式指定信号路径,写起来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过后门的方式将memory的初值刷成0或者其他值。
后门的方式是什么方式?
...

简单来说就是force啊,force harness.U_TOP.U_xxxx.signal = 'hxxxx;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简单来说就是force啊,force harness.U_TOP.U_xxxx.signal = 'hxxxx;

兄嘚,你这都force了,何时release?部release的话,写数据都没用,都被force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兄嘚,你这都force了,何时release?部release的话,写数据都没用,都被force住了
...

后门初始化force肯定和release配套使用的啊,你脑袋一根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来说就是force啊,force harness.U_TOP.U_xxxx.signal = 'hxxxx;

可是我的问题就是不想要force啊。要force就得开deb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门初始化force肯定和release配套使用的啊,你脑袋一根筋啊

实际上人家用的deposit,不用release也可以被重新写入。

网友:
sv的内建函数$readmem, 可以从指定文件读取数据写入memory中;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通过后门的方式将memory的初值刷成0或者其他值。
后门的方式是什么方式?
...

sv的内建函数$readmem,用法可以查一下sv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E:
sv的内建函数$readmem,用法可以查一下sv手册

懂了,我可以尝试一下。部分信号不是以mem那种形式组织的,我需要尝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