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数字后端工程师们都在用什么样的脚本语言呢?

楼主(2021-09-14):
TCL是必须的,除此之外大家还在用什么呢?可以互相分享推荐,最好能说一下它好用的地方

网友:
python:处理文本,画图做表
csh:搭flow

网友:
如果是cadence 的工具话,YAML是可以学习的。

YAML is a standard optimized for describing data serialization in a human friendly manner
o YAML Ain’t Markup Language
o Easily represents flow process and captures design in outline style format
o Supported interface to many programing languages and UNIX tools
– Libraries available to support multiple languages
– Syntax highlighting in editors
o Details available at http://yaml.org/
• Silicon implementation and verification process follows a series of ordered events
o Naturally represented as an outline of tasks to comp

网友:
多多益善  什么perl  python之类的

网友:
核心是tcl吧,其他的就是shell(tcshell/bash shell), 再有就是perl/python/makefile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