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usb 的低速1.5Mbit/s 有什么用

楼主(2021-09-14):
usb的低速传输只有1.5Mbit/s,这么低的速度在什么地方会用的到呢?似乎看到最低的usb 使用速度都是12Mbit/s.

网友A:
just replaced floppy disk in the year before 2k

网友:
引用 网友A:
just replaced floppy disk in the year before 2k

i have a low speed usb disk.

网友:
HID 可以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