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带隙基准温漂系数

楼主(2021-09-14):
普通带隙基准能做到10个ppm以下,而低压带隙基准只能做到40个ppm左右,这是什么原因呢,两者都没做二阶补偿。误差放大器与电阻类型均一样

网友:
用理想电阻/理想运放调一下试试呗;
先确定不是电阻和运放引入的系统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