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ICC中place完好多congestion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21-09-14):
congestion情况如上图所示,这种根本无法进行后续流程了吧。cell密度图和pin密度图如下所示,看着并不高。

报了一下利用率在80%左右,这个block也就一个IP。congestion主要发生在纵向,纵向只能用M2、M4和M6的金属线。
有大佬知道该从哪方面入手解决呢?芯片的高度不可以改变,宽度可以稍微增加,我增加了100,但是改善并不明显。电源线纵向用的是M6,横向用的是M5。M6我已经删除了1/3,有一些改善,但是还是有很多congestion问题。

网友A(2022-06-30):
不加宽的话,尝试把某一层的routing方向从hor改成v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宽的话,尝试把某一层的routing方向从hor改成ver?

谢谢,已经解决了。前端给的综合网表有问题,逻辑错综复杂,重新综合一版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前端给的综合网表有问题,逻辑错综复杂,重新综合一版就好了
...

怎麼發現前瑞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麼發現前瑞有問題

看logic是不是各种交互,partition之间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