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振电路负阻测试,可变电阻调到G级了晶振还在振?

楼主(2021-09-14):
32K的测了一下,有些电阻箱都调到G级了都不停振,4M的测到G级了也不停振,电阻箱用万用表测了也是正常的,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难道负阻真有1个G吗?

楼主:
拿电阻箱测的很怪,用那种小小的电位器就正常了

网友A:
考虑是不是大电阻箱引入了寄生电感和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是不是大电阻箱引入了寄生电感和电容。

是什么样的模型呢?大电阻时频率还是稳定的

网友:
大概率是测试环境的问题;
电阻箱的datasheet,manual再仔细看看吧;
1G ohms和断线都差不多了,即使像楼上说的有寄生电容,只要没直流路径肯定也没法维持振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