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于SKILLCAD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21-09-14):
软件应安装了,  但是功能不全怎么办,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A:
cdsinit里load的时候后面写A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sinit里load的时候后面写ALL

这样子还是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子还是不对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不是改load这行
是SKILLCAD_PACKAGES=list("A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不是改load这行
是SKILLCAD_PACKAGES=list("ALL")

你的这行我也有,但是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