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verilog warning

楼主(2021-09-14):
在使用ncverilog编译的时候,timescale是1ns/100ps,出现了warning:bit overflow during conversion from text [2.5(IEEE)] (32bits)指向的地方是一个4s的延时 #4_000_000_000,总仿真时间是6s,也标注了同样的warning,请教一下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
我好像试出来了。。如果把长的延时分解成几个小延时的加和就可以消除warning,应该是超出软件的计算范围了,或者哪里能设置这个上限吗

网友A:
可能是整型换二级制的位宽,有个选项-64bit,你看看不过要看你的电脑linux系统是多少位来决定计算机能表示的最大二级制数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整型换二级制的位宽,有个选项-64bit,你看看不过要看你的电脑linux系统是多少位来决定计算机能表示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