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中,如何实现MOS管漏源互换

楼主(2021-09-14):
楼主最近在仿真一个H型的DCDC转换器,不同模式下,MOS管的漏源端是不同的,想请问如何实现漏源端的自动互换

网友A:
这个应该没差把 MOS 对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没差把 MOS 对称的

哈哈哈 ,不把BS接一起就能自动换,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