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数字版图eco之后如何回到代码级别的功能仿真?

楼主(2021-09-14):
请教一下,通过修改版图修正一点功能bug之后,想做功能仿真,提后仿担心会跑得很慢,不知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A:
你说的数字版图是指的网表吗?我们网表做完ECO之后,RTL代码也会同步修改的。验证基于修改后的RTL代码进行功能验证和回归,设计要对修改后的网表和修改后的代码进行formal验证,确保修改后的网表和修改后的RTL代码是一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数字版图是指的网表吗?我们网表做完ECO之后,RTL代码也会同步修改的。验证基于修改后的RTL代码进行 ...

准确的说法叫做“formality”,formal包含formali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确的说法叫做“formality”,formal包含formality

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