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

楼主(2021-09-14):
问了一个关于PDK的问题,现已解决。

网友:
这个工艺bandgap我在上家公司做过,温度曲线调出来是一个双抛物线形状,低功耗可做到10ppm左右。

网友A:
开口方向不对,你是不是调得偏到一边去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口方向不对,你是不是调得偏到一边去了呢

双抛物线?您能不能再详细说说?我调出来的是开口向上的抛物线能多讲点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双抛物线?您能不能再详细说说?我调出来的是开口向上的抛物线能多讲点吗!!谢谢!!! ...

调好后就是这种形状,如下图,你要是偏到右边了只出来右边一半的曲线

问过公司技术,说抛物线形状和具体工艺相关呢,我上次公司做的刚好就是smic ll eflash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好后就是这种形状,如下图,你要是偏到右边了只出来右边一半的曲线

问过公司技术,说抛物线形状和具体 ...

谢谢您的回答,但是我有调整过电阻的比值,没有得到过您说的双抛物线的形状。同时我对BJT的二阶温度系数仿真过,是个正值,我认为这样分析的话smic40ll工艺得到的应该就是开口向上的抛物线。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理解有偏差,或者我们工艺不同,对应的PDK不同所以是不一样的曲线。想听听您的意见,谢谢!

网友:
温度系数的变化与bjt和电阻工艺都有关,同一个工艺也要看用了哪种电阻,如果你分析仿真单个器件的分析和你电路仿真结果一致,那就姑且认为是没有问题,自己学习的电路的话不必花太多时间去探讨,有些问题水到渠成自然会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