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电容阵列输出的问题

楼主(2021-09-14):
做了一个单端的SAR ADC,下极板采样,比较器负端接电容阵列,正端接Vcm=1/2Vref,如图是逐次逼近过程中比较器正负端电压的
用的动态比较器,每个周期前半周期比较器不工作,后半周期工作,发现在比较器开始工作时电容阵列的输出会变大(有的时候会变小)
如图变大了6mV,最后输出结果就小了2个LSB,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是电容阵列的问题还是比较器的问题?

网友:
单端SAR里面clock feed through影响还是挺大的

网友A:
比较器正负输入端的馈通、比较器的回踢(所以一定得有pre-amp)都会有这个问题。
vcm加buffer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正负输入端的馈通、比较器的回踢(所以一定得有pre-amp)都会有这个问题。
vcm加buffer了吧? ...

比较器有preamp的,vcm加了buffer,所以主要是该考虑减小馈通吗?

网友:
你这个看起来就是比较器回踢   你追一下比较器的电流电压波形和vin的波形关系  应该能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