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Xcell和Hcell的应用

楼主(2021-09-14):
在提取pex时,如何确认自己的器件(比如电容)被重复提取了?什么情况下才需要用到Xcell?Xcell里面需要写哪些器件类型,所有用到的器件都写进去吗?谢谢~~~

网友A:
你说的可能是mom被重复提取了,你可以直接看看calibre结果,如果mom的两个net有较大的CC,接近mom自身值,且网表中也出现mom的调用,那就确定是重复了,这种情况,建议你去阅读以下fab的文档,一般都回答了你的问题。或者自己读以下calibre xrc手册。再搞不定,就写个perl注释mom调用,只是不是很准确。

网友:
看后仿文件*.pex.netlist.*.pxi 就看到了~~一般工厂都提供xcell 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可能是mom被重复提取了,你可以直接看看calibre结果,如果mom的两个net有较大的CC,接近mom自身值, ...

一般被重复提取的,除过mom,还会有其他类型的器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