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速度过慢

楼主(2021-09-14):
大家好,请问cadence仿真速度如何提高?我们使用的是服务器,服务器里怎么设置可以占用更多的CPU,现在跑仿真时只是占用了4个CPU,有很多CPU空闲,想把空闲的CPU也利用上,如何设置?或者有没有其他的方式也可以提高仿真速度?
在High-Performance simulation中设置APS时,下面的内容需要设置吗?

网友:
需要,  manual设置成32试试。

网友A:
使用,maestro仿真,High-Performance simulation选用spectre X,在选楼上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maestro仿真,High-Performance simulation选用spectre X,在选楼上32

您好,请问maestro仿真怎么设置?

网友:
file<new <cell view,新建view类型选maest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