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ltrasim仿真问题

楼主(2021-09-14):
我们一直被cadence中仿真慢的问题困扰,之后根据论坛中的回答尝试了ultrasim仿真,但在仿真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请问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还有,请问还有其他方式可以提高仿真速度吗?

网友:
软件崩溃了。首先拿一个装在目录下的例子运行一遍看看是能不能运行起来。如果不能就是软件的问题或者操作系统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license is not comple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