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仿真问题

楼主(2021-09-15):
大家好!
       才开始接触电路仿真,请教个问题,出现如图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我感觉和电路搭建的环境没有关系,还请各位有经验的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warning不管,没有error就行

网友:
Spice not convergence 问题  not convergence 就会不收敛.
.有些你要自己设, 一般会 自己 try  …  不过 解收敛  以前碰过 .option 下一些  可跑, 但仿真出来错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ce 会 not convergence 问题  not convergence 就会不收敛..有些你要自己设, 一般会 自己 try  …  不过 ...

是的,个别模块单独仿可以出开波形,但波形也是错的。还有的模块点击main form直接提示there is currently no analysis data found or selected,根本显示不出波形。
试了一下使用nodeset;增加iabstol和gmin;增加迭代次数maxiters;改变rforc;还试了修改reltol等没啥效果。大神有啥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好了,已解决谢谢两位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了,已解决谢谢两位指点

如何 解决 ?

分享吧

网友(2023-07-03):
我刚刚遇到这个问题,我是因为电路里面有个数字模块,跑dc时候出现这个问题,我shift+delete这个计数器之后模拟模块就正常了,dc出现问题可能是数字模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