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ools --> export label输出的坐标文件应该怎么使用呢?

楼主(2021-09-15):
这个输出的文件应该怎么用呢?

网友A:
和导网表一样,你把输出路径写好,打开就是你导出的lable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导网表一样,你把输出路径写好,打开就是你导出的lable坐标

那么利用这个文件可以重新在TOP层上生成标签吗,或者说有哪些功能能够利用到这个文件,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