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唐后仿问题

楼主(2021-09-15):
我们在拿新唐1141工艺库做后仿的时候,工艺厂那边说不用pex做,拿lvs就可以了,不是很懂,有大佬明白怎么弄的吗?

网友A:
rule里有应该define pex的option ,只要include R、C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le里有应该define pex的option ,只要include R、C文件就可以了

您好,感谢您的回答!在工艺厂提供的rule中确实有option,我也打开了,但是我对于calibre lvs的认知仅仅是去验证版图信息,我明白在pex中如何产生calibre文件进行仿真,如何在lvs中产生calibre文件进行仿真呢?感谢您的指点,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
pex 和lvs rule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唯一的差别就是有没有include R、C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