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tbench coverage

楼主(2021-09-15):
vcs的coverage选项里面有可以统计自己写的testbench,比如class里的某个function 的coverage吗?  类似verilog的code coverage,只是统计对象换成了我写的testbench。 不是指 testbench中的covergroup。

总觉得之前在哪里看到过,但是就是找不到了。。

网友:
那就是功能覆盖率吧,自己设置覆盖点,如何对你class里面成员的不同域段进行覆盖

网友:
估计可以查查vcs的手册,没有这么用过,你觉得这样的意义在哪里?

网友:
同问,意义在哪?

网友:
估计不能吧,用covergroup也不费事

网友:
代码覆盖率 和 功能覆盖率吧,功能覆盖率就是得自己去写。如果不是covergroup的那那就不知道了,不过有的不想覆盖的就直接exclude屏蔽掉

网友:
如果你自己写的testbench是module代码,比如dut rm top是可以收集coverage的,其他的clase里面的某个function目前vcs不支持收集

网友:
平台中的dut rm top是可以收集coverage的,但是class 里面的function目前vcs是不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