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手动画保护衬偏环闭合报错

楼主(2021-09-15):
咨询一下,这个保护环画了一圈想要闭合,就报如下图所示错误,这个该怎么解的?

还有右图所示的电容需要每一个都用保护环隔开不?

网友A:
把 pimp 、metal1  的begin offset 都设置成和active 对齐。。

网友A:
用shift  G,直接在选中的器件上形成闭合ring

网友:
2楼老哥说的对,接口处不要有层次突出act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hift  G,直接在选中的器件上形成闭合ring

直接用shift G是可以,但是两个环我想合并到一起就出问题了;

两个环的过孔对不上会出现重叠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 pimp 、metal1  的begin offset 都设置成和active 对齐。。

正解,将offset设置为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