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设计中,使用Cadence进行loadpull能否生成等PAE圆的图

楼主(2021-09-15):
如题,小弟现在正在学习利用Cadence去对PA进行仿真,但是发现教程上做loadpull的时候都是通过生成等功率圆去寻找最大输出功率阻抗点,想问一下如果想要找最大PAE阻抗点的话怎么找,能否生成等PAE圆。还有就是loadpull设置中,phase of gamma以及mag of gamma的值是如何对应到smith圆图中的。 1631676500(1).jpg

感激不尽!!

网友(2022-01-22):
请问等PAE圆的仿真方法找到了么

网友(2025-11-26):
我的方法供参考:hb仿真,勾选loadpull,设置相关变量(mag,phase),跑完仿真,Results点击Direct Plot,选择PAE,最下方有“load pull"选项,勾选,然后再选择port和直流馈入,即可绘制等PAE圆;之后在Direct Plot中再选择Power contours,点击你所牵引的负载,绘图选择”append”,即可在一个smith圆图中同时绘制等PAE圆和等功率圆。希望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