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谢谢大家,帮我看下这个运放!

楼主(2021-09-15):
本来想这个是个折叠式的运放,但支路几乎无电流,频带很窄,放大倍数很大,输出级的cascode管不处于饱和区,大佬看看谢谢大佬.

具体仿真在2楼3楼,谢谢各位啦。

楼主:
开环AC时的magin与pahse。

楼主:
1T电阻是为了做stb仿真自己设置的,实际为4倍放大倍数的电容放大电路。

楼主:
仿真在下方

楼主:
外围的反馈为开关电容放大,放大倍数为4.

网友A:
你这个里面用的是BG产生的电流,BG这种的是需要启动的,因为这个电路是有两个结果一个就是有电流,一个是电流为0,因此BG一般需要启动电路的,如果你只是单纯看运放的还是给个理想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里面用的是BG产生的电流,BG这种的是需要启动的,因为这个电路是有两个结果一个就是有电流,一个是电 ...

谢谢回复,这个是实际电路,BG前面带了启动电路,可能没贴进去,就是单纯的看运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这个是实际电路,BG前面带了启动电路,可能没贴进去,就是单纯的看运放。
...

是的 我不知道你的启动电路是怎么做的,是随着power上电的吗,如果是这种的话 你跑AC可能会有问题,因为此时的直流工作状态你是不知道BG是否启动的,如果只是单纯看运放,建议用电流源来看吧,跑瞬态的时候再把BG放进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我不知道你的启动电路是怎么做的,是随着power上电的吗,如果是这种的话 你跑AC可能会有问题,因为此时 ...

再次感谢!确实是随power上电的,但又加电流源仿了一下AC特性是一样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这个运放像是折叠运放但是支路上只有0.4uA的电流导致cascode管都处于亚阈值区导致输出级有个很低的极点,我想问下这个设计是否合理,还是哪里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确实是随power上电的,但又加电流源仿了一下AC特性是一样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这个运放像是折 ...

要看应用吧,而且最终看pm好像在30左右吧,一般做到45°以上就可以了,至于亚阈值区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