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dont touch 文件

楼主(2021-09-15):
在PR开始前,我们会拿到综合的dont touch文件,请问,这个文件,是DFT要求的还是综合要求的,目的是?

网友A:
说下我这儿出现过的情况。
前端在RTL里会手工例化标准单元,方便下游的人找得到时钟定义点等等信息,所以要dont touch。
前端也会在RTL里手工例化电源地IO单元,但把电源地连线交给后端做,所以这些单元变成了没有连接(逻辑上没用)的单元,防止被优化掉,所以要dont touch。
插DFT的会在网表里产生些DFT信号相关的单元,起好了名字,也不想被动,所以就会增加dont touch。

网友:
基本来自设计和df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下我这儿出现过的情况。
前端在RTL里会手工例化标准单元,方便下游的人找得到时钟定义点等等信息,所以要 ...

前辈,想请教下,我看有些ICG的cell,他们的dont touch属性,我可以去掉吗?会不会影响前端,或者DF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想请教下,我看有些ICG的cell,他们的dont touch属性,我可以去掉吗?会不会影响前端,或者DFT?
...

应该能去的掉,也应该有被工具修改的可能性,但我从没这么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能去的掉,也应该有被工具修改的可能性,但我从没这么试过

我在想,如果前端或者DFT既然在dont touch文件中写了这些ICG cell,目的就是以后可能会用到,如果去掉了,他们可能会找不到那些point

网友:
dont touch 文件,有的是综合给的,综合没给你自己也要知道哪些位置需要设置dont touch

网友B:
设置dont touch 是你告诉工具,这些位置不要动。一般都是port 位置和macro 位置的buffer 和net ,让工具在opt 的时候不要动,还有就是定义gennerate_clock 的pin 上,工具opt 的时候可能会给你定义 clock 的pin 给优化掉,所有你不想工具动的位置都可以设置上dont tou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dont touch 是你告诉工具,这些位置不要动。一般都是port 位置和macro 位置的buffer 和net ,让工具在o ...

那综合的人也会额外加一些dont touch点?他们为了什么目的?我的理解是不是综合的人拿到的都是前端和DFT给的点,综合不额外自己设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综合的人也会额外加一些dont touch点?他们为了什么目的?我的理解是不是综合的人拿到的都是前端和DFT ...

你得看他文件里dont touch 设置的位置,想有generate_clock 的位置综合可能也会给dont touch 设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看他文件里dont touch 设置的位置,想有generate_clock 的位置综合可能也会给dont touch 设置上
...

你的意思,综合可能为了以后在某个点去分频时钟?
还要请教前辈,我没有太理清楚,前端写coding实现功能比如想实现1.2g的CPU,同时会写一个SDC?
综合的人拿到RTL和SDC,把RTL转换成netlist,create_gen_clock这些关系到func功能的,是不是只有designer才会加的约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综合可能为了以后在某个点去分频时钟?
还要请教前辈,我没有太理清楚,前端写coding实现功能 ...

sdc 这些是由前端或者综合的时候去写的,给分频位置的pin 设置dont touch 是为了避免opt时候,这个pin 的cell 被clone 或者declone 掉,出现generate_clock 掉,那么分频时钟定义的pin 不就找不到了吗。至于综合给不给你dont touch 文件,你都要避免这个问题出现,或者找到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