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请问28V高压DC-DC芯片内部其它模块的电压从哪里来

楼主(2021-09-15):
想问一下,什么电路可以把28V 的电源降到5v/3.3v   ,另外smic .18中的ldmos  有好几个B级也需要很多电压,不知道怎么生成

楼主:
LDO,但是LDO也需要基准,基准的话用高压管有需要用到其他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LDO,但是LDO也需要基准,基准的话用高压管有需要用到其他的电压。

一般芯片内部都有基准电压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芯片内部都有基准电压模块的

我这个应该是要自己设计一个带隙基准。就很让人头疼,不知道该怎么做。

网友B:
工艺哪种 ?  若不要求很准 温飘话.  Zener  可以,  另一用 mos bias vth , 28v 要降下来 电流多大, 如果不大 直接用 ldo降下来吧 .

LDMOS  B ??
B 说的是 bulk 端?  MOS 只有 drain , gate , source , bulk . 如果 BCDldmos 类需 gate clamp , 简单就 zener去卡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应该是要自己设计一个带隙基准。就很让人头疼,不知道该怎么做。
...

带隙基准基本每个芯片都会有的啊,不难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隙基准基本每个芯片都会有的啊,不难做吧

我会做带隙基准,但是得用高压管啊,smic 18 高压管有好几个B级,需要连不同的电压,但是现在只有一个28V的电压啊

网友:
肯定是需要自己做一个基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会做带隙基准,但是得用高压管啊,smic 18 高压管有好几个B级,需要连不同的电压,但是现在只有一个28V ...

做一个与电源无关的电流,给到几个diode,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粗糙的低压。拿这个电压去做基准的电源。

网友C:
电阻分压,分一个出来做基准的电源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艺哪种 ?  若不要求很准 温飘话.  Zener  可以,  另一用 mos bias vth , 28v 要降下来 电流多大, 如果不 ...

温漂要求 小于100ppm/℃    电流大于5A
请问这该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艺哪种 ?  若不要求很准 温飘话.  Zener  可以,  另一用 mos bias vth , 28v 要降下来 电流多大, 如果不 ...

就是  bulk  端  有好几个,说是要给不同的电压。smic  18  BCD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分压,分一个出来做基准的电源呗

这么简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简单吗?

是的,工程上最简单的设计往往最可靠

网友D:
欲稳压把高压降下来,再通过BG+LDO形式输出

网友:
高压设计的话,可以用高压管隔离,缺点就是很费面积而且需要一路电流产生一个较低的电位给高压隔离管栅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欲稳压把高压降下来,再通过BG+LDO形式输出

主要就是bandgap设计的话也要用到高压管吧,smic 中高压管有 b  b2 这个需要接不同的电压,这个电压不知道怎么出来合适。 1631783538(1).png

网友D:
欲稳压降到5V左右,BG可以不用高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欲稳压降到5V左右,BG可以不用高压管

请问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
你说 5A  应该dc-dcswitch current , 不太可能 ldo 的电流吧 .
小电路部分 你可用 zener or MOS vth 产生 pre_regulator电路 , 先降到 5vor 3v .  降到 3v  ,  bandgap电路用低压去作 ,  低压 mos  offset会比高压 mos好很多 . 20~40vcmos 高压 mos offset >> 5v mos  .
产生 pre_regulator 电路 , bandgap, 再来是 内部ldo. 电流不大下 内部ldo  可作到.  Bcd电路需 gateclamp 可用 zener clamp.  但你的  0.18um bcd 应该是 1.8v  不能用 zener clamp .
高压端给 ldmos 去撑高压 .  要记得 ldmos s/b间都低压. drain 耐高压.
  若是 OPA ldpmos ldnmos..两个 mos  drain 去耐高压 . 同样的
Avdd=28v . ldpmos  vgs 要有 clamp 电路 .  你可作  28- 1.8v calmp电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