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片外4.7uF的0805封装的电容的寄生电阻是多大?

楼主(2021-09-15):
现在在做老师给的LDO项目,由于片外电容的寄生电阻对性能的影响挺大的,所以想问以西各位前辈LDO片外4.7uF的0805封装的陶瓷电容的寄生电阻是多大?这个寄生电阻的大小该怎么测量呢?

网友A:
可以去生产电容公司的官网看一下电容的特性曲线,一般仿真的话寄生电阻要在10mΩ到1Ω稳定性都要够。至于测量的话,因为电容的手册都是有ESR电阻特性曲线的,所以个人感觉没必要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生产电容公司的官网看一下电容的特性曲线,一般仿真的话寄生电阻要在10mΩ到1Ω稳定性都要够。至于测 ...

正常仿真的时候是用2欧姆仿的,出来的环路的带宽是200k左右,相位裕度八十几°,您看这样可以吗?

网友(2024-11-15):
引用 楼主:
正常仿真的时候是用2欧姆仿的,出来的环路的带宽是200k左右,相位裕度八十几°,您看这样可以吗? ...

您好,我最近也在做片外LDO,请问4.7uF电容的寄生电阻范围是多少啊,有结果吗,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