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东部 RFSOI 1.2V/2.5V 130nm

楼主(2021-09-15):
现在用的东部的RFSOI工艺中  RF器件是5端器件,G S D B(guardring)   还有一个端口是sub,电路上都是浮空的   ,但是我怎么都过不了lvs    就是这个sub报错,看了design rule  TSC层次加了没用,直接检测不到器件了,请问我是不是应该加其他层次,具体应该怎样?有没有大佬能给点建议

网友A:
你好,
电路上的sub不应该浮空
请尝试联系电路设计师
版图工程师遇到的大部分问题,首先不应该来论坛发帖,而是和自己的电路设计师沟通,他能解决我们遇到的大部分问题

网友:
RFSOI工艺是五端器件 不是四端器件 需要额外的层次标一个LAB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电路上的sub不应该浮空
请尝试联系电路设计师

电路上的sub就是浮空的   您可能没用过东部.13的SOI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电路上的sub不应该浮空
请尝试联系电路设计师

你好  ,你可能没用过这种工艺,  电路上是会有sub浮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你可能没用过这种工艺,  电路上是会有sub浮空的。

嗯,是的,不好意思,我想当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是的,不好意思,我想当然了

没事,我刚开始也觉得有问题,后来才知道是需要浮空的,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2022-05-05):
请问楼主,能分享一下这个工艺库吗,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