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laker如何曲折的线的path length呢?

楼主(2021-09-15):
使用了Query-->Measure-->Path Length 没有任何效果,请问有没有人知道如何测量曲折的线的path length呢?
或者提供脚本的思路也行,谢谢。

网友A:
如何曲折?是想测量的标尺不断吗?按快捷键K调出尺子后,按“F3” 在弹出的界面试一下任意角度和尺子不断的设置,再测量时,鼠标点一下表示停顿,只有连续点击两下才表示测量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曲折?是想测量的标尺不断吗?按快捷键K调出尺子后,按“F3” 在弹出的界面试一下任意角度和尺子不断的 ...

希望是下图这样的,下图中是一个脚本实现的但我没找到相应的脚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希望是下图这样的,下图中是一个脚本实现的但我没找到相应的脚本

按我所描述的,“K”调出尺子,点“F3”,在调出的Ruler窗口下,勾上Multi-segment选项(45℃的话选择Diagonal选项),用尺子沿着path中心线走,鼠标单击拐弯,按“ESC”键停止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我所描述的,“K”调出尺子,点“F3”,在调出的Ruler窗口下,勾上Multi-segment选项(45℃的话选择Dia ...

你说的方法是可以测量,但需要手动点击,如果走线特别长或者特别弯曲就会很费时费力,所以希望通过脚本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