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脚本

楼主(2021-09-15):
想用perl做一个脚本,首先识别出开头的subckt,然后再去识别后边的\,如果有这个\,就把它变成+,直到识别到没有这个\了,就停止,其他开头的不做处理。
求助各位大神,帮我解决一下,感谢

网友A:
用状态机的写法吧,识别到开头的subckt后进入检查末尾\的状态,直到末尾不是\了再进入另一个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状态机的写法吧,识别到开头的subckt后进入检查末尾\的状态,直到末尾不是\了再进入另一个状态 ...

需要用perl脚本写,可是我不太会脚本

楼主:
我现在写了一个脚本,想先判断开头,然后让hit=1,hit=1的时候,我在判断每一行是否存在\,直到没有\了,hit=0,但是跑出来的结果一直是空白,不知道大神我这个脚本哪里错了,求指教,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写了一个脚本,想先判断开头,然后让hit=1,hit=1的时候,我在判断每一行是否存在\,直到没有\了, ...

模式匹配修饰词不对,斜杠要转义等,空格要考虑。。太多了。。还跌多看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式匹配修饰词不对,斜杠要转义等,空格要考虑。。太多了。。还跌多看书。。
...

多谢大神,用您的办法可以跑出来,多谢多谢

楼主:
大神,怎么把得到的结果,定向的输入到另一个文件里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怎么把得到的结果,定向的输入到另一个文件里呢?

   xxx > parse.txt

楼主:
引用 网友B:
xxx > parse.txt

太感激了,多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