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特定频率正弦波的提取

楼主(2021-09-15):
频率相近的正弦波和方波交叠到了一起,如图所示,想根据图中波形还原正弦波的频率,最终得到正弦波频率的方波,过路的各位大神方便的话指教一下思路,感谢!!!

网友A:
A method for parameter extraction of analog sine-wave signals for mixed-signal built-in-self-test applications
  • March 2004

DOI:10.1109/DATE.2004.1268864
=> who can upload this paper ?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re  edabord

https://www.edaboard.com/threads/pure-sine-wave-extraction.319214/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 I'm a little confused about which kind of analog filter I should choose for this application. Can you please provide more detail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A method for parameter extraction of analog sine-wave signals for mixed-signal built-in-self-test ap ...

Thanks a lot ! I'm wondering if the paper you uploaded can be applied to the situation described in the picture, which shows the sine wave and square wave superimposed together. It seems like that the knowledge of your paper is only suitable for pure sine wave or pure square w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