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ell不能正确place

楼主(2021-09-15):
place时有这样的error std cell 不能正确的摆放。Macro fix的,std cell 高度也是一致的,电压和温度设置也是正确的,还有什么原因可能会导致这样的情况?

网友:
看起来 你的row好像是不对的

网友:
哈哈 很显然是site不对哦 如果你用的是icc2 你report_site_defs看看默认的site是哪个
debug方向:
1.把site打开看看,别只开row
2.看看默认site和std site对不对应
3.看看std ndm库做的对不对

网友:
大概率是row不对,还有track,或者引起drc

楼主:
这个问题确定了。是lib 库里缺少小的filler ,只有一些大的filler,工具默认两个cell 的间距要能够插入大的filler,导致工具认为面积要很大,所以一直不能legaliz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确定了。是lib 库里缺少小的filler ,只有一些大的filler,工具默认两个cell 的间距要能够插入大的f ...

前期在place时不需要filler呀,我们都是在route后加filler

楼主:
filler 是在route 之后加的,但在place阶段,两个相同vt 的cell之间的间距是最小的filler的宽度

网友:
innovus可以用这个 我给两个gap的距离 ICC2 看看有相关的吗
setPlaceMode -place_detail_legalization_inst_gap 2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确定了。是lib 库里缺少小的filler ,只有一些大的filler,工具默认两个cell 的间距要能够插入大的f ...

我当年也遇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