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cs+xa进行数模混合仿真看不到模拟波形

楼主(2021-09-15):
为什么数模混合仿真的时候只能够看到数字波形,却看不到模拟波形呢?模拟波形产生的是fsdb文件,使用wv查看的时候没有任何信号的波形,
数字产生的是vpd文件,能看到波形

网友A:
默认是模拟和数字的波形分开的,如果需要所有的波形放在一起.需要设置set_waveform_option -format vpd -file merge.

网友:
模拟部分没有波形是不是你没有print波形?

网友(2022-11-17):
直接在波形窗口中看信号就行

网友B(2023-02-22):
引用 网友A:
默认是模拟和数字的波形分开的,如果需要所有的波形放在一起.需要设置set_waveform_option -format vpd -fi ...

用WV查看数字fsdb波形,不能实时更新,需要设置W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WV查看数字fsdb波形,不能实时更新,需要设置WV?

这不关WV的事吧,WV 只是一个读数据的的软件,仿真器都没把数据写到波形文件那,它也读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关WV的事吧,WV 只是一个读数据的的软件,仿真器都没把数据写到波形文件那,它也读不出来。
...

怎么能边仿边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能边仿边看波形

每次仿完之后Update WDF不就行了,边仿边看那肯定没有

网友C(2023-09-03):
引用 网友B:
怎么能边仿边看波形

SHIFT+L刷新波形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SHIFT+L刷新波形即可

我试试

网友(2023-10-19):
有没有xa使用手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