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阶sigma-delta调制器的仿真问题,麻烦大佬们帮忙看一下

楼主(2021-09-15):
sigma-delta初学者,导师让我把下面的电路搭出来,我在cadence上搭了电路怎么跑出来输出不对啊
仿真结果如下,从上到下依次是输入差分信号、CLK1、CLK2(未交叠)、第一级积分器输出、第二级积分器输出、比较器输出
输入信号频率是10,OSR=32,积分器用的运放是理想的
麻烦大佬们帮忙看看要怎么改呢

网友:
首先系数不对,也就是电容容值不对。要根据理论分析传递函数得出系数(电容值和比例)

网友:
理想模型挺麻烦的,各种阻抗,共模反馈,你得算算,否则出不来

网友:
积分器缺个clk1的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