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理解利用噪声扰动可以提高ADC无杂散动态范围?

楼主(2021-09-15):
在阅读ADI的MT004 Tutorial时,对这一块的了解不是很清楚,以及ADC编码器传递函数的非线性有没有直观的公式表达或者定义?第一次接触ADC,还有许多不懂的参数名词。

网友:
基本的逻辑就是设法把spur打散成noise;
虽然SNDR可能没啥改善,但是SFDR会大大改善;对某些应用还是很有用的;
这种把某个CARE的频点的东西搬运到别的频点,或者把某个频点确定的东西打散的思路还是蛮常见的;
本质上chopper,dem,dither都是这种思路的产物;

网友:
第一处画红线的地方: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熟悉相干采样,不满足相干采样条件时,理想的adc输出频谱上会出现因为频谱泄露造成的谐波。这会影响sfdr。加入随机噪声以后,可以破坏输入信号与采样信号直接固有的比例关系,将谐波分量“平均”下来。以上是一种直观理解。具体的理论依据还是要看90年代末关系adc测试的论文。里面有详细的推导。
第二处画红线的地方很好理解:加入扰动噪声以后,等效的输入就是扰动噪声加原始输入信号,即使是理想的adc也无法分辨扰动噪声和信号,所以当扰动噪声幅度超过1lsb以后,虽然sfdr会改善,但是snr会下降。这里其实还是涉及到对dnl/inl同sfdr直接关系到理解。要透彻理解还是要看测试理论的论文。

最后,mt系列还是很经典的。不过即使是一般做设计的人,尤其是做学术的,每次看mt还都是很有挫败感。每次看都觉得自己完全对adc缺乏深入的理解。

以上为个人浅见,权当抛砖引玉。

网友:
下面这个是介绍ADC DAC的文章,里面有ADC的相关知识,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Data Converters_Maloberti  中文版 数据转换器
http://bbs.eetop.cn/thread-909283-1-1.html

网友:
推荐一篇文章
An 18 b 12.5 MS/s ADC With 93 dB SN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