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esign library current unit is uA; main library current unit is mA,求解.....

楼主(2021-09-15):
Warning: Unit conflict found: Design library current unit is uA; main library current unit is mA. (IFS-005)
Error: One or more design library units conflict with main library units. (IFS-006)

楼主:
能看懂是库与库之间的电流单位不一致,但不知道怎么去改,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建议给出问题产生的背景,是做了什么有这个问题

网友(2022-05-07):
同问,一样的问题。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嘛,求助

网友(2022-09-23):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