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厂只提供了XRC规则文件,这种情况后仿怎么进行呢?

楼主(2021-09-16):
实验室新添加了新唐的工艺,工艺厂只提供了XRC文件规则,并没有跑PEX时候所需的H-Cell和X-Cell。有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我们第一次跑后仿,很多流程还在一步步摸索,还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楼主:
现在也不清楚这个是版图问题还是参数提取问题了

尝试过直接使用PEX提取参数后仿真,但结果错的离谱。

尝试过直接使用PEX提取参数后仿真,但结果错的离谱。

网友A:
Hcell 和 Xcell 是用户自己给的。工艺厂不会提供这些。
提取工具只是帮你解决了电阻电容的技术问题,
对着版本找一找,都是多大,在什么地方,是否合理。

手工计算一两个和提取的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cell 和 Xcell 是用户自己给的。工艺厂不会提供这些。
提取工具只是帮你解决了电阻电容的技术问题,
对着 ...

大佬,您说的这个我理解了,首先感谢您的回复。我把提取数据和按照手册给出的寄生手算了一下差别不大的,这里我有一个疑问是Hcell和Xcell这两个文件是否会影响Calibre View的生成?(因为寄生参数感觉差不多,目前我觉得应该是生成Calibre View这个环节有问题)另外我通过替换input.scs文件中定义器件的部分语句然后仿真的方式是否可行?再次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您说的这个我理解了,首先感谢您的回复。我把提取数据和按照手册给出的寄生手算了一下差别不大的, ...

1-不太明白你说的calibre view是指什么,反标回电路的view?
反标的流程应该有所不同。
2-Hcell是控制结果中hier结构用的,Xcell是对每个cell进行不同模式的选择。肯定对你的反标的view会有影响。
3-一般保持默认设置就好,不用强行给Xcell。 Hcell一般是可以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