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设计电路后仿CALIBRE参数提取问题

楼主(2021-09-16):
求助;目前提取的电路寄生参数会短接器件源漏端。怎么解决.

网友:
短接主要是DNW的器件吧,是器件位置的原因,如果DNW端反标回去的线角度刚好和DNW到SUB端角度一样,就会short,在calibreview的setup界面Device Placement勾选Arrayed,可以避免,但最好还是检查一下

网友:
calibreview反标回去短路主要是DNW器件吧,是因为器件位置的原因,反标回去的时候当DNW端的线角度刚好和DNW端到SUB端的角度一样时,就会出现DNW端和SUB端short,在calibreview的setup界面Device Placement勾选Arrayed就可以解决,但最好还是再检查一下

楼主:
您好,是这个问题吗?

楼主:
还是存在这个问题,而且这个寄生电阻的阻值明显偏大,有3欧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是存在这个问题,而且这个寄生电阻的阻值明显偏大,有3欧了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头疼。

网友A:
应该看看版图DNW的电位是否正确,还有Device Placement最好勾选Arrayed哦,勾选layout loacation我有遇到DNW管子反标回去的时侯DNW端和SUB端short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看看版图DNW的电位是否正确,还有Device Placement最好勾选Arrayed哦,勾选layout loacation我有遇到DN ...

是有这种错误,但是这个错误应该和B、T短接无关,而且B、T短接错误已经改掉,并且错误不是一个器件上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有这种错误,但是这个错误应该和B、T短接无关,而且B、T短接错误已经改掉,并且错误不是一个器件上的。 ...

阵列排列后也还是有这个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阵列排列后也还是有这个错误。

我的意思是应该检查一下版图Deep nwell的接法,勾选Arrayed只是防止calibreview反标出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应该检查一下版图Deep nwell的接法,勾选Arrayed只是防止calibreview反标出错哦
...

最后换了仿真方法,但是这个问题还是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