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理解这个电路中源跟随器对“驱动能力”的影响?

楼主(2021-09-16):
原文描述如下:
The authors introduce a common-drain buffer [1], [2],MBUF in the FVF loop, to drive the gate of the pass transistor。

Q1 我只知道这个源跟随BUF降低了输出阻抗,但是他的负载是gate(容性)而非电阻,有没有这个BUF似乎并不影响前级的电压输出能力。我该如何理解它对驱动能力的影响?去掉这一级buf,驱动能力会有何变化?

Q2 经常看到“驱动”一词,但还是理解不够透彻,希望大佬能指点迷津!(似乎应该分为模拟驱动能力  和 数字驱动能力fanout)
主要希望介绍一下模拟驱动能力

原文附件我也发出来了,欢迎讨论!

buffer如绿框所示

buffer如绿框所示

网友:
新人回答 一般所谓的驱动能力就是指输出电流最大的情况吧 电容一定的情况下,输出电流越大,会越快充到位,没看过文章 里面有说到会提高驱动功率管栅极点的能力吗?还是只是说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