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电路的电源抑制比是否合适?

楼主(2021-09-16):
仿真bandgap电路,发现电源抑制比值如图所示,不知道是否合适,或者有些什么样改进办法, 谢谢!

网友A:
这个参数太牛了吧?还改进?

网友B:
低频还行,你这高频有点拉胯了。

网友C:
低频还行,高频很差,一般可以做到-20dB以下,至于你说的优化方法,俺也不知道比BG结构,没办法讲优化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参数太牛了吧?还改进?

依你的意思做成这样子也可以了吗?求大神有空细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频还行,你这高频有点拉胯了。

那会符合要求吗?你平时做到怎样范围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频还行,高频很差,一般可以做到-20dB以下,至于你说的优化方法,俺也不知道比BG结构,没办法讲优化方法 ...

就是常规的bandgap设计结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会符合要求吗?你平时做到怎样范围值,谢谢!

像基准源这种,参数指标要定在什么值很大程度是根据你的应用场景。比如不同corner下漂移量,TC值,RMS值,PSRR等。如果不清楚系统对基准源是需求,一般在0~1kHZ是60dB以上,1MHz在40dB以上,10MHz能有15dB。这只是我使用时的标准,不绝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基准源这种,参数指标要定在什么值很大程度是根据你的应用场景。比如不同corner下漂移量,TC值,RMS值 ...

非常谢谢你的回复!赞!

网友D(2023-02-16):
引用 网友B:
像基准源这种,参数指标要定在什么值很大程度是根据你的应用场景。比如不同corner下漂移量,TC值,RMS值 ...

有什么方法能提高PSRR么 我就知道cascode 反馈结构 很想知道环路增益多少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什么方法能提高PSRR么 我就知道cascode 反馈结构 很想知道环路增益多少合适
...

常见的结构其实都差不到多少,最简单的办法可以在输出端挂电容。
如果需要很高的PSRR,可以考虑用预调节电路,在很多paper里都有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常见的结构其实都差不到多少,最简单的办法可以在输出端挂电容。
如果需要很高的PSRR,可以考虑用预调节 ...

谢谢 我看了输出端用RC滤波能改变高频但低频基本不变 低频PSRR差不多是环路增益减少10dB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