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6M晶振电路激励功率(drive level)过高,如何改进设计?

楼主(2021-09-16):
电路是一个很大的NMOS和电流源构成的,把电流调大使gm满足5倍gmcrit后激励功率仿真有几百uw,16M晶振规格一般DL<100uw,调小电流满足激励功率的限制后gm又不够了,起振用大电流稳定后减小电流BOSS又说过不了负阻测试。看了一些别家的数据手册,有的gm做的很大,但他们的DL是怎么做低的呢,是有什么别的结构可以把振幅做低又不影响gm吗?

网友A:
这东西肯定用自动增益控制的。原理上还是调偏置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肯定用自动增益控制的。原理上还是调偏置电流。

使用自动增益控制大概也只是对电流源进行控制,但怎么兼顾gm和激励功率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自动增益控制大概也只是对电流源进行控制,但怎么兼顾gm和激励功率呢? ...

匹配不同的石英晶体,需要的负阻是不一样的。按照负阻原理,电路等效阻抗和晶体等效阻抗绝对值相等的时候稳定振荡。宏观上讲,利用晶体两端的振幅来控制电流,这样的话就不会过去动。当振幅增加的时候,就会减小驱动电流。而振幅比较小或者不振的时候,电流是最大的,进而保证gm的大小足够,且不会过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匹配不同的石英晶体,需要的负阻是不一样的。按照负阻原理,电路等效阻抗和晶体等效阻抗绝对值相等的时候 ...

电流加大晶振两端振幅也会加大啊,也就是gm大了DL就大了,现在我这种结构就是gm和DL矛盾,gm上去了DL也上去了,gm小了不满足起振安全裕量。愁死了( ̄へ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加大晶振两端振幅也会加大啊,也就是gm大了DL就大了,现在我这种结构就是gm和DL矛盾,gm上去了DL也上 ...

是负反馈啊,晶振起振之前,振幅小,电流大,电路负阻大。振荡起来之后,振幅增加,电流减小,负阻约等于晶体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负反馈啊,晶振起振之前,振幅小,电流大,电路负阻大。振荡起来之后,振幅增加,电流减小,负阻约等于 ...

这个我是清楚的,自动增益控制可以在起振稳定后减小电流从而减小DL,负阻裕量会减小但也不至于使晶振停振,问题是我BOSS说这样负阻测试要是测不出5倍你怎么跟客户解释,就叫我想办法把gm提上去,DL降下去,gm不要减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是清楚的,自动增益控制可以在起振稳定后减小电流从而减小DL,负阻裕量会减小但也不至于使晶振停振 ...

你负阻咋测?串联电阻的方法?那样很容易测到5倍甚至更多啊。直接测电路的等效阻抗?那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负阻咋测?串联电阻的方法?那样很容易测到5倍甚至更多啊。直接测电路的等效阻抗?那有点麻烦。
...

理论分析和仿真下来,要做到激励功率100uW以内可能做不到5倍负阻裕量,因为是按晶振规格书最大Rr和最大C0来算的,所以就觉得有风险。测负阻也是在晶振旁边串个可变电阻开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论分析和仿真下来,要做到激励功率100uW以内可能做不到5倍负阻裕量,因为是按晶振规格书最大Rr和最大C0 ...

一个问题,你的激励功率指的是啥?咋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问题,你的激励功率指的是啥?咋算的?

就是流过晶振的电流的有效值的平方乘以晶振的等效串联电阻。还有一种测量方法是测晶振两端的振幅的。这个值晶振规格书会标出来,M级的一般标的是<100uW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流过晶振的电流的有效值的平方乘以晶振的等效串联电阻。还有一种测量方法是测晶振两端的振幅的。这个 ...

那也就是说是谐振的时候的电流了?谐振时电路的阻抗等于多少?是不是和晶体阻抗相等?那你要5倍干啥?那个5倍是指电路本身最大的等效阻抗和晶体等效阻抗的比值,以便于晶体迅速起振,起振之后稳定下来的电流才是驱动电流,此时电路的阻抗应该和晶体相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也就是说是谐振的时候的电流了?谐振时电路的阻抗等于多少?是不是和晶体阻抗相等?那你要5倍干啥?那 ...

稳定时负阻是和晶振的阻抗抵消的,测试时是加个串联电阻测的,电阻调大直到停振。如果有自动增益控制电路的话,负阻测试应该没什么问题,串联电阻加大振幅变小gm会自动增加,我还没做过这种电路,所以打算是启动后就直接通过数字控制减小电流了,这样测负阻肯定是小的。突然明白了,自动增益控制电路确实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关于自动增益控制电路有没有什么好的文章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稳定时负阻是和晶振的阻抗抵消的,测试时是加个串联电阻测的,电阻调大直到停振。如果有自动增益控制电路 ...

没,自己搜AGC应该能找到些资料。

网友(2024-07-01):
引用 网友A:
没,自己搜AGC应该能找到些资料。

你用自动增益控制这个环路指定是负反馈吧,我想问一下这个负反馈环路怎么看稳定性呢,用pss+pstb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稳定时负阻是和晶振的阻抗抵消的,测试时是加个串联电阻测的,电阻调大直到停振。如果有自动增益控制电路 ...

我想问一下这个负反馈环路怎么看稳定性呢,用pss+pstb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这个负反馈环路怎么看稳定性呢,用pss+pstb吗

这个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流过晶振的电流的有效值的平方乘以晶振的等效串联电阻。还有一种测量方法是测晶振两端的振幅的。这个 ...

网友:
负反馈看不了稳定性的话很难搞呀,起震是起来了,但是负反馈会限制幅度让晶振输入输出不会过大,如果负反馈稳定性不好会让晶振jitter很大,不知道用什么工具看负反馈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