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中monitor的使用

楼主(2021-09-16):
  各位,我现在验证的模块是通过spi传输数据的方式,检测器(monitor)检测数据的方式应该是怎样的?是否就是把驱动器发送给接口的数据从接口上按spi的通信方式截下来?
还有在验证环境的搭建过程中是否可以省略检测器模块?

网友:
SPI协议的解析,你不在monitor里面做,就得在RM中做,免不掉的,无非在哪做而已。RM关注数据的处理和结果的预期,协议的解析在接口的组件上做比较好,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在monitor里面完成协议的解析,直接发送解析完的数据给RM。

monitor的模块可以省,但是monitor干的活你省不掉,看你在哪做而已。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