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GNMOS原理和GGPMOS原理

楼主(2021-09-16):
GGNMOS原理当 PAD 端聚集大量的负电荷时,通过 Drain 端与 P-substrate 之间的 PN 结,电荷由 B 端泻放到 GND。请问一下是 PN 结是正偏还是反偏?  我的理解是反偏,因为大量的负电荷使 Drain 端电压降的很低,所以我的理解是PN 结反偏,请问一下对吗?
GGPMOS原理当 PAD 端聚集大量的正电荷时,通过 Drain 端与 NWELL 之间的 PN 结, 电荷由 B 端泻放到 VDD。请问一下是 PN 结是正偏还是反偏?  我的理解是正偏,因为大量的负电荷使 Drain 端电升高,所以我的理解是PN 结正偏,请问一下对面?

网友A:
ggnmos的是通过寄生npn放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gnmos的是通过寄生npn放电的

不是完全依靠寄生NPN,我是想分析ESD的GGNMOS和GGPMOS的正负电荷走向,遇到一些模糊的知识点,

网友:
两种情况都是正偏。
你说的第一个,大量负电荷使得PAD(N+)电压低,B(PSUB)接地,这个寄生二极管VP>VN,咋就反偏了?
你说的第二个,PAD大量正电荷,衬底接VDD,哪里又冒出来的负电荷,打错字了吧?
1、GGNMOS PAD负电荷,衬底接地,很明显PAD上是低压,也就是V(PSUB)>V(N+),这个寄生二极管正偏。
2、GGPMOS PAD正电荷,衬底接VDD,大量正电荷使得PAD上高压(比电源电压高),则V(P+)>V(NWELL),这个寄生二极管正偏。
以上两种情况都是寄生二极管正偏的情况,没有寄生三极管的参与。

网友B(2022-11-29):
对于GGNMOS,如果PAD加负压,就是等效成正偏二极管。如果PAD加正压,就是反偏,通过寄生npn导通产生的snapback放电。GGPMOS是类似的原理。

网友(2024-01-17):
引用 网友B:
对于GGNMOS,如果PAD加负压,就是等效成正偏二极管。如果PAD加正压,就是反偏,通过寄生npn导通产生的snapb ...

这个原理是对吗

网友(2024-04-16):
第一种情况是反偏,N端电位高。第二情况N端电位低。 不知道分析是否正确

网友(2024-08-27):
5楼正解。
楼主说的两种情况。电流流向如图。

可以看到寄生diode都是正偏。

网友:
五楼和六楼都是正解
对于GGNMOS,如果PAD加负压,那么NMOS的衬底(P)和漏(N)的PN节正偏,其实可以用电流从地流向PAD来理解,这样能够使得PAD的电压变高;而当PAD加正压的时候,此时NMOS的衬底(P)和漏(N)的PN节反偏,当反偏的电压大于二极管(PN节)的雪崩击穿电压时,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电流,这个电流再经过衬底的寄生电阻时,会抬高NMOS的寄生NPN管的基极电压,从而使得寄生的NPN管导通,进而产生一个电流的泄放路径,使得PAD电压变低。同理栅源短接的PMOS也可以类似地推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