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hell脚本,查找到特定符号,然后合并特定符合的下一行

楼主(2021-09-16):
我想用shell写一个脚本,就是遇到图片中那个+,就把他的下一行给合并到+后边,顺便还要把+给删除掉,其他的不做处理,求助一下论坛里的大佬们,感谢

网友:
sed -i ':label;N;s/+\n//;b label' file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d -i ':label;N;s/\n+//;b label' filename

说是找不到lable的标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是找不到lable的标签

sed -i ':label;N;s/+\n//;b label' filename
试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d -i ':label;N;s/+\n//;b label' filename
试试这个

还是说label有问题,我是一个纯小白,请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d -i ':label;N;s/+\n//;b label' filename
试试这个

解决了,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d -i ':label;N;s/+\n//;b label' filename
试试这个

大神,我处理的文件很大,导致运行特别慢,好像还不会有结果,不知道该怎么才能让他快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我处理的文件很大,导致运行特别慢,好像还不会有结果,不知道该怎么才能让他快一点
...

这个没办法,只能慢慢等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