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smic18bcdepi工艺的肖特基管这么大?

楼主(2021-09-16):
请教下高手,有熟悉smic18bcd工艺吗?为什么这几工艺的肖特基二极管有差不多100*280um这么大,还没法改尺寸,这也太大了吧,对比可其他工艺的,没有这么大的,这是为什么呢,想用来钳位保护电路。

网友A:
肖特基还是齐纳管钳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肖特基还是齐纳管钳位啊?

肖特基管啊,齐纳管不大的,齐纳管钳位在6.5V,肖特基30V

网友(2023-04-29):
可以分享一下smoc 18bcd工艺库吗?

网友(2024-02-26):
想问一下有哪些工艺库有肖特基啊?一直没找到,最好是小一点的

网友(2024-04-24):
可以分享一下工艺吗

网友:
肖特基不是用来正向导通的吗?齐纳才是用来钳位的吧

网友(2024-09-15):
可以分享一下smic18bcdepi工艺库吗,十分感谢